万用表如何校准
水中鱼 --王者之师

楼主(2012-06-13):
基本原理:当被检测电势与一个已知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势构成闭合回路时,电路中因电势平衡而无电流流动,此时就可根据已知电势得知待测电势。

做法:

1。标准电流流过一个精密电阻箱,你就可以在精密电阻箱上得到对应的很多档准确的电压值。

2。将一个精密电阻、一个调电流用的电位器串联到电阻箱和电源构成的回路中,精密电阻→电阻箱→电位器→电源→回到精密电阻,,

3。现在测量精密电阻上的电势,同时不能对电流产生影响。做法是将标准电势并到上面(你的200mv),调整电位器(精密电阻上的压降会随之改变),直到由标准电池和精密电阻构成的第二个回路中无电流产生(用检流计测),此时精密电阻上电势(压降)等于标准电势,于是得到标准电流值。假设你的精密电阻是2欧姆,调出的就是100毫安标准电流。

        此时你的标准电阻箱如果是1欧姆,那么电阻箱两端的压降是1X100=100毫伏,同理,如果电阻箱是100欧姆,压降就是10伏。你现在可以直接从电阻箱的读数知道它上面的压降了。

4。待较准的万用表一端接电阻箱和电位器连的那端,另一端通过同一检流计接入和精密电阻连接的电阻箱另一端。万用表→电阻箱→检流计→回到万用表,构成第三个回路。

        注意随时调整电位器,让检流计指零。此时标准电流不会因为你的万用表接入测量电路而改变,所以测量值是准确的。(如果不调电位器,万用表一接入就会造成分流,标准电流就会改变,测量值不准)

基本原理:当被检测电势与一个已知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势构成闭合回路时,电路中因电势平衡而无电流流动,此时就可根据已知电势得知待测电势。

做法:

1。标准电流流过一个精密电阻箱,你就可以在精密电阻箱上得到对应的很多档准确的电压值。

2。将一个精密电阻、一个调电流用的电位器串联到电阻箱和电源构成的回路中,精密电阻→电阻箱→电位器→电源→回到精密电阻,,

3。现在测量精密电阻上的电势,同时不能对电流产生影响。做法是将标准电势并到上面(你的200mv),调整电位器(精密电阻上的压降会随之改变),直到由标准电池和精密电阻构成的第二个回路中无电流产生(用检流计测),此时精密电阻上电势(压降)等于标准电势,于是得到标准电流值。假设你的精密电阻是2欧姆,调出的就是100毫安标准电流。

        此时你的标准电阻箱如果是1欧姆,那么电阻箱两端的压降是1X100=100毫伏,同理,如果电阻箱是100欧姆,压降就是10伏。你现在可以直接从电阻箱的读数知道它上面的压降了。

4。待较准的万用表一端接电阻箱和电位器连的那端,另一端通过同一检流计接入和精密电阻连接的电阻箱另一端。万用表→电阻箱→检流计→回到万用表,构成第三个回路。

        注意随时调整电位器,让检流计指零。此时标准电流不会因为你的万用表接入测量电路而改变,所以测量值是准确的。(如果不调电位器,万用表一接入就会造成分流,标准电流就会改变,测量值不准)

基本原理:当被检测电势与一个已知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势构成闭合回路时,电路中因电势平衡而无电流流动,此时就可根据已知电势得知待测电势。

做法:

1。标准电流流过一个精密电阻箱,你就可以在精密电阻箱上得到对应的很多档准确的电压值。

2。将一个精密电阻、一个调电流用的电位器串联到电阻箱和电源构成的回路中,精密电阻→电阻箱→电位器→电源→回到精密电阻,,

3。现在测量精密电阻上的电势,同时不能对电流产生影响。做法是将标准电势并到上面(你的200mv),调整电位器(精密电阻上的压降会随之改变),直到由标准电池和精密电阻构成的第二个回路中无电流产生(用检流计测),此时精密电阻上电势(压降)等于标准电势,于是得到标准电流值。假设你的精密电阻是2欧姆,调出的就是100毫安标准电流。

        此时你的标准电阻箱如果是1欧姆,那么电阻箱两端的压降是1X100=100毫伏,同理,如果电阻箱是100欧姆,压降就是10伏。你现在可以直接从电阻箱的读数知道它上面的压降了。

4。待较准的万用表一端接电阻箱和电位器连的那端,另一端通过同一检流计接入和精密电阻连接的电阻箱另一端。万用表→电阻箱→检流计→回到万用表,构成第三个回路。

        注意随时调整电位器,让检流计指零。此时标准电流不会因为你的万用表接入测量电路而改变,所以测量值是准确的。(如果不调电位器,万用表一接入就会造成分流,标准电流就会改变,测量值不准)

网友A:
学习一招,感谢楼主           注意随时调整电位器,让检流计指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