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使用遇到的问题
水中鱼 --王者之师

楼主(2012-06-13):
1,安装在适当引发的错误
换句话说,如插入的深度和位置的热电偶,不反映真实温度炉,热电偶不能安装在靠近加热和门,插入深度所以它看起来像的至少8个保护管的直径,火粘土插头绝缘材料不填写在墙上的时间??间隔和在热电偶保护管带来的冷空气或热炉溢出,并在热电偶保护管太近,温度超过100℃炉热电偶冷端;不影响温度,热空气对流和寒冷的10孔炉墙保温石棉绳的精密应用的差距。热电偶,以避免强电场和强磁场,它应尽可能放置,避免引入线电源线的约束和错误造成的干扰,不应该成为电热为,通过导管,热电偶,热电偶,您可以安装测量介质流动流反向热电偶的不能在管内的气体温度测量时,在该地区在充分接触很少安装,和天然气的方向速度。

2,绝缘恶化的错误
保护管,热电偶绝缘热电偶许多拉板残留物和盐污物绝缘不良,非常,在高温下更严重的炉壁,加热太不仅造成损失的权力,没有受到干扰的引入,产生的错误有时是百度。

3,引进的热惯量的误差
仪器指示值的热惯性的热电偶测量温度的变化,在这种效应的快速测量时落后尤其明显。这是为了保护小直径热电偶管,使用较小的电极热,一定能。允许的环境温度和保护管进一步拿走。一直以来,由于延迟测量,热电偶检测温度的变化比温度变化幅度幅度是小的。测量,热电偶的变化幅度小于延迟,炉内实际温度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热电偶和温度的时间常数,该仪器是非常小的温度变化,它可能在实际烤箱温度显着变化。耐磨热电偶为了准确地测量温度,你将需要选择一个小的时间常数的热电偶时间。不变,如减少时间常数的传热系数,热端的热电偶密度和比热的直径成反比,增加材料,传热系数,以最有效的方法时,除了以减少热端的比例大小。通常情况下,为了保护内部的导热材料,壁薄,良好的底盘直径小,您使用。更精确的温度测量,热电偶裸线,热电偶必须容易损坏,然后迅速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被替换。

4,热敏电阻的错误
保护管附在上面的灰尘,温度高,热阻增加,干扰与导热的温度显示是这样的火山灰层测得的温度比真实价值低。因此,热电偶,为了保护外管清洁,以减少错误,请保持。不仅确保温度值,认证的产品,为了节省热电偶材料的消耗,以及既不会是能节省钱,只有通过实际使用的热电偶准确,以确保产品的质量。鉴于上述情况,你可以帮助的人。有,包括热电偶的安装是正确的,在使用热电偶和热导率的主要错误。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时间滞后。

不仅证实,的确已被修改的产品,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不仅节省资金,以确保产品质量,以保护消费的同时,热电材料,以及可能的,准确将使用热电偶温度值。鉴于上述情况,你可以帮助的人。有,包括热电偶的安装是正确的,在使用热电偶和热导率的主要错误。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时间滞后。

网友A:
最后这段,咋这么让人难以琢磨啊?楼主改改吧。

“不仅证实,的确已被修改的产品,一体化温度变送器不仅节省资金,以确保产品质量,以保护消费的同时,热电材料,以及可能的,准确将使用热电偶温度值。鉴于上述情况,你可以帮助的人。有,包括热电偶的安装是正确的,在使用热电偶和热导率的主要错误。是不是一个错误的时间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