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法

楼主(2012-06-13):
大家好:

      今天我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一台新的电机,功率60HP,电压460V,电流65.1A,3相,频率60HZ,功率因数0.85,有六个接线出头,我不知道是接三角还是星型,但是凭经验我认为是三角形,请问我的判断对吗?如何接有理论根据吗?如何计算?

                                                                                                    谢谢各位

网友A:
65.1A,为了减少对电网的冲击,接星三角启动吧

网友B:
460V呢,去哪找460V呀?降容使用呀

网友C:
不是国产的吧,电压460V,频率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