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100报过电压OV3,怎么办,急

楼主(2012-06-13):
  最近遇上英威腾变频器CHF100的5.5KW,上电显示OV3,恒速运行过电压,不知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OV3是指恒速中过电流,有二个原因,1:输入电压发生了变化,安装电抗器 2:负载变大,查看负载是否过大,

网友B:
那要看你的机械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以前一直在用都没有问题,只是刚发生而已,还是新装的机械,这样判断问题才是最精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V3是指恒速中过电流,有二个原因,1:输入电压发生了变化,安装电抗器 2:负载变大,查看负载是否过大,

仔细检查下

网友D:
也有可能是变频器的故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