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星三角启动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2-06-13):
请教星三角启动电路原理图?

网友A:
看看这个接线:

网友B:
很简单的

网友C:
原理图,如同上面两位大哥贴的一样,主要是降压启动,降低启动电流,转距为原本的1/3。

网友D:
2.3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路过学习。。。。。。。。。。。。。

网友G:
原理图,如同上面两位大哥贴的一样,主要是降压启动,降低启动电流,转距为原本的1/3。 电工书上也有的说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

1、3楼、4楼的图有问题;

2、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断开Y接接触器KM3,用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通△接接触器KM2,切换时间间隔太短;

网友H:
点击查看原图

我给你个最简单的图!

网友H:
1、楼上的图,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Y接接触器KMy;

2、Y接接触器KMy断开后其触点接通△接接触器KM△;

3、切换时间间隔及时、可靠、安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楼上的图,时间继电器延时断开Y接接触器KMy;2、Y接接触器KMy断开后其触点接通△接接触器KM△;3、切换时间间隔及时、可靠、安全!

还是刘工说的对

网友J:
刘老师的图的优点是简单,但切换时间与上面2、3楼的图是一样的(1楼的图没细看),刘老师凭什么说别人的切换时间间隔太短,说自己的切换时间间隔及时、可靠、安全!

网友K:
不错,来参观下

网友L:
感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刘老师的图的优点是简单,但切换时间与上面2、3楼的图是一样的(1楼的图没细看),刘老师凭什么说别人的切换时间间隔太短,说自己的切换时间间隔及时、可靠、安全!

1、上面2、3楼的图,是时间继电器的一个动触点,由常闭切换到常开触点,切换的时间是一个触点的动作时间

2、我的图,是时间继电器的一个动触点动作时间+KMY接触器动作的时间+KMY的触点动作的时间+KM△接触器动作的时间;

网友H:
3、我的图是KMY动作后,KM△才开始动作的,有两个触点的动作行程的时间和两个接触器动铁心先后动作行程的时间的和;

4、上面2、3楼的图一个触点的动作时间,KMY线圈与KM△线圈失电与得电之间是一个动触点的动作行程的时间;

网友H:
5、如果一个触点动作行程的时间是20ms,上面2、3楼的图KMY与KM△主触点断开与闭合之间的时差是20ms;

6、如果用电子式时间继电器,一个触点的动作时间只有1ms ,上面2、3楼的图KMY与KM△主触点断开与闭合之间的时差是1ms;

7、就是说,上面2、3楼的图如果用电子式时间继电器切换,电路会出现短路跳闸故障(有互锁会好一些);

网友H:
8、我的图,用电子式时间继电器,切换时间可以缩短一点更好,如果用机械式时间继电器切换时间有点长!

网友J:
刘老师图中是由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触点去断开星接接触器的线圈回路,然后由星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点去接通角接触器的线圈回路。

而2、3楼的图中也是由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触点去断开星接接触器的线圈回路,在它们的角接触器线圈回路中同样串联了星接触器的辅助常闭触点,2楼的是KM2、3楼的是KM3,因此最终角接触器线圈回路也是由星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点去接通。在此之前虽然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触点已接通,但并没有使角接触器线圈通电。

所以刘老师的图与2、3楼的图在切换时间上是相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刘老师图中是由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触点去断开星接接触器的线圈回路,然后由星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点去接通角接触器的线圈回路。而2、3楼的图中也是由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触点去断开星接接触器的线圈回路,在它们的角接触器线圈回路中同样串联了星接触器的辅助常闭触点,2楼的是KM2、3楼的是KM3,因此最终角接触器线圈回路也是由星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点去接通。在此之前虽然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触点已接通,但并没有使角接触器线圈通电。所以刘老师的图与2、3楼的图在切换时间上是相同的。

1、你说的很对,虽然图中用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去接通KM△,可是有KMY的互锁触头处于断开状态,所以没有起作用;

2、但是,如果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去接通KM△,没有互锁确实接通了KM△,那不就麻烦了吗?

3、所以电路设计者必须明白,不能用同一个动触点的行程完成Y-△切换;

网友H:
4、如果是机械时间继电器,触点行程长,惰性大,还勉强可以,换成电子式时间继电器,就跳空开!

5、有很多电工犯这样的错误!

网友H:
6、他们电路还有个缺点,就是先接通电源接触器,后接通KMY接触器,这样启动大电流是KMY接触器接通的,而KMY接触器是个容量小的接触器,很容易烧坏;

7、而我的电路,启动时,先接通KMY接触器,后接通电源接触器KM1,这样启动大电流是KM1接触器接通的,而KM1接触器是个容量大的接触器,不容易烧坏;

8、所以我的电路,不仅简单,而且设计的很科学、很合理、安全可靠!

网友J:
刘老师的图还有个小小不足,万一时间继电器因故拒动,起动就不转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刘老师的图还有个小小不足,万一时间继电器因故拒动,起动就不转换了。

这个好解决,时间继电器改用时间-电流变换器,用电流信号、时间信号双切换;

网友M(2014-05-12):
//:郑重提示:星三角启动方式接线图、原理图有多种,本页详细陈述了两种电动机星三角启动原理图,如果本文不能解答您所面临的问题,请联系我公司,我司将会有专业技术人士为您解答电动机动星三角启动的相关问题

    电动机星三角启动是异步电动机最常见的一种启动方式  因为异步电动机在启动过程中起动电流较大,所以容量大的电动机可以采用“星一三角形换接启动”。这是一种简单的降压启动方式,在启动时将定子绕组接成星形,待启动完毕后再接成三角形,就可以降低启动电流,减轻它对电网的冲击。这样的启动方式称为星三角减压启动,简称为星三角启动(Y-Δ起动)。

    采用星三角启动时,启动电流只是原来按三角形接法直接起动时的1/3。如果直接起动时的起动电流以6~7Ie计,则在星三角起动时,起动电流才2~2.3倍。同时启动电压也只是为原来三角形接法直接启动时的根号三分之一。当负载对电动机启动力矩无严格要求又要限制电动机启动电流且电机满足380V/Δ接线条件才能采用星三角启动方法。

这种Y-Δ(星三角)起动方法,目的是降低起动电流,减小对电网及电气设备的危害,这个方法只适合于几十千瓦的小型电机,如大型电机采用的是自藕变压器起动方式。

     M为主接触器,不论在启动还是正常运转是都是接通的f。

     S接触器,为起动时间内星接法短路接触器,把电动机三根尾端线短路。

     R接触器,为启动之后,把电机绕组首尾连接起来。即U-Z,Y-W,X-V三个绕组的三角形接法。

     T时间继电器,起动时,比如要让电机在5秒内完成起动进入正常运转状态,就可把时间继电器设定到5秒

     FR热继电器,串接到主回路,如主回路因电机负载电流过大,缺相等会使热继电器内金属过热,顶开热继电器内的控制触点,达到断开控制回路的目的。

    起动过程:合上隔离开关---合上断路器----按下ON启动按钮---M,S,T得电---M接通主回路,S通过T的常闭触点及R的常闭触点得电---S主回路接通--正在做起动运转过程。

    当时间继电器T的时间到了--T常闭触点断开,T常开触点接通-S因此断电,接触器R接通-完成起动

    停止-按下OFF按钮断开其控制回路-完成。等待下次起动。

    接触器R,S各有一个常闭触点与R,S互相牵制,是防止接触器主触点粘连,而引起短路事故而设的互锁电路。

星三角启动原理图2:
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动机三相绕组共有六个外接端子:A-X、B-Y、C-Z(以下以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为例)。

    L1/L2/L3分别表示三根相线;QS表示空气开关;Fu1表示主回路上的保险;

    Fu2表示控制回路上的保险; SP表示停止按钮;ST表示启动按钮;

    KT表示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后缀的数字表示它不同的触点;

    KMy表示星接触器的线圈,后缀的数字表示它不同的触点;

    KM△表示三角接触器的线圈,后缀的数字表示它不同的触点;

    KM表示主接触器的线圈,后缀的数字表示它不同的触点;

    U1/V1/W1分别表示电动机绕组的三个同名端;

    U2/V2/W2分别表示电动机绕组的另三个同名端;

    为了叙述方便,将图纸整理了一下,添加了触点的编号。整理后的图纸见附图。

    合上QS,按下St,KT、KMy得电动作。

     KMY-1闭合,KM得电动作;KMY-2闭合,电动机线圈处于星形接法,KMY-3断开,避免KM△误动作;

     KM-1闭合,自保启动按钮;kM-2闭合为三角形工作做好准备;kM-3闭合,电动机得电运转,处于星形启动状态。

     时间继电器延时到达以后,延时触点KT-1断开,KMy线圈断电,KMY-1断开,KM通过KM-2仍然得电吸合着;KMY-2断开,为电动机线圈处于三角形接法作准备;KMY-3闭合,使KM△得电吸合;

    KM△-1断开,停止为时间继电器线圈供电;KM△-2断开,确保KMY不能得电误动作:KM△-3闭合是电动机线圈处于三角形运转状态。

    电动机的三角形运转状态,必须要按下SP,才能使全部接触器线圈失电跳开,才能停止运转。

     星形启动:X-Y-Z相连,A、B、C三端接三相交流电压380V,此时每相绕组电压为220,较直接加380V启动电流大为降低,避免了过大的启动电流对电网形成的冲击。此时的转矩相对较小,但电动机可达到一定的转速。

    角形运行:经星形启动电动机持续一段时间(约几十秒钟)达到一定的转速后,电器开关把六个接线端子转换成三角形连接并再次接到380V电源时每相绕组电压为380V,转矩和转速大大提高,电动机进入额定条件下的运行过程。

    这里的降压启动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才380降到220,就是星形接法,电机一头分开接,一头三根线并在一起,当启动的一定的时间(一般30秒到一分钟)就把星形的断开再接上三角形的,一定要联锁啊,不然一不小心就爆了。三角形也就是全压运行了。

   上海勃继是专业的电气二次设备生产厂家,公司推出的微机保护装置力自动化产品是集测量、控制、监视、保护、通信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产品,是构成智能化开关柜的理想电器单元,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可随时与我公司联系,勃继公司真诚期待与你携手、共谋发展。f

本文出自:http://www.qmxdlw.com/zongbaojishu/536.html 请转者注明出处

网友N:
一个星三角 不用搞得的这么 隆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