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电气故障的一般步骤

楼主(2012-06-13):
排除电气故障的一般步骤
    1.  直观法
 直观法是电器故障外部表现,看、闻、听等手段,检查、判断故障方法,向操作者和故障场人员询问情况,包括故障外部表现、大致部位、发生故障时环境情况。如有无异常气体、明火、热源是否靠近电器、有无腐蚀性气体侵入、有无漏水,是否有人修理过,修理内容等等。

楼主:
  2.  测量电压法
 测量电压法是电器供电方式,测量各点电压值与电流值并与正常值比较。具体可分为分阶测量法、分段测量法和点测法。

楼主:
3.  测电阻法
 可分为分阶测量法和分段测量法。这两种方法适用于开关、电器分布距离较大电气设备。

楼主:
4.  对比、置换元件、逐步开路(或接入)法
 (1)对比法:把检测数据与图纸资料及平时记录正常参数相比较来判断故障。对无资料又无平时记录电器,可与同型号完好电器相比较。

 (2)置转换元件法:某些电路故障原因不易确定或检查时间过长时,保证电气设备利用率,可转换同一相性能良好元器件实验,以证实故障是否由此电器引起。

 (3)逐步开路(或接入)法:多支路并联且控制较复杂电路短路或接时,一般有明显外部表现,如冒烟、有火花等。电动机内部或带有护罩电路短路、接时,除熔断器熔断外,不易发现其他外部现象。这种情况可采用逐步开路(或接入)法检查。

楼主:
 5.  强迫闭合法
 排队电器故障时,直观检查后没有找到故障点而手下也没有适当仪表进行测量,可用一绝缘棒将有关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铁等用外力强行按下,使其常开触点闭合,然后观察电器部分或机械部分出现各种现象,如电动机从不转到转动,设备相应部分从不动到正常运行等。

楼主:
 6.  短接法
 设备电路或电器故障大致归纳为短路、过载、断路、接、接线错误、电器电磁及机械部分故障等六类。诸类故障中出现较多为断路故障。它包括导线断路、虚连、松动、触点接触不良、虚焊、假焊、熔断器熔断等。对这类故障除用电阻法、电压法检查外,还有一种更为简单可靠方法,就是短接法。方法是用一根良好绝缘导线,将所怀疑断路部位短路接起来,如短接到某处,电路工作恢复正常,说明该处断路。

来源:嘉兴中瑞电子

网友A:
根据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

网友B:
说的很好,但是要是有具体的例子最好不过了!

网友C(2012-08-22):
知晓一些常规的检修方法,对维修工作有益。

网友D:
这样的排除电气故障方法很不错,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