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控制三菱变频器并调速

楼主(2012-06-13):
FX-2N PLC控制交流电机(一般异步电机),带调速(高,中,低)程序梯形图,最好有接线图,谢谢各位大侠!邮箱;qiujinlong000@126.com

网友A:
一般异步电机你要采用是什么调整三个速度呀???变频

网友B:
楼主,恕我直言,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人把你需要的相关梯形图,更有甚者的接线图发给你的!而且你描述情况来看,应该还有一个变频器的!无非就是PLC3个输出分别控制变频器三个IO端子么,调整好变频器参数即可,至于梯形图就更简单了!你可以用三路输入控制三路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