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与M340用usb连接问题

楼主(2012-06-13):
各位大大们,我现在使用的是unity pro 4.0的版本, 电脑是win7的系统,但是我软件包里面的驱动不支持win7, 所以现在每次我尝试连接M340的时候,系统都会提示我”this isn‘t a valid PLC address or plc is busy or media is off“。我应该怎么办啊?求救啊!!!

网友A:
换XP系统啊,有的软件是不支持WIN7,VISTA系统的

楼主:
谢谢,可是之前用这个那个人说他就是在win7 下面连的,但是他不记得是怎么连的了,他也是上网找到了一个说明,可是我找不到啊

网友B:
这完全取决于你的win7是32还是64的

楼主:
嗯,我的是64的,但是我装了个xp的虚拟机,只连接上了一次,接下来又是这个出错的提示,疯了

网友C:
更新unity pro的版本啊!

网友D:
建议升到6.0以上版本,6.0及以上版本支持64位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