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助,怎么采集编码器的数据?

楼主(2012-06-13):
大侠们,我想采集旋转编码器的数据,假如我1ms采集一次,采集100次,分别采集到数据寄存器DT0-DT100,用什么指令,最好能编写个小程序,详细说下,谢谢了。

网友A:
用堆栈,你看看堆栈的说明,对你这个很好用,1MS堆一次。

网友B:
1、采用时间中断,中断间隔设1ms,高速计数器设置为连续计数方式。DT0地址设为指针首址,设一字节存储=100

2、中断服务程序:用该字节存储器与0比较,如=0,中断返回,如≠0,则读取高速计数器值送入指针地址,指针地址加1,一字节存储器减1。

网友C:
1ms  太短了, 也只能用时钟中断来处理。。。。。。。。

楼上的 ,貌似 没必要 给字节寄存器 减1 操作;

网友D:
用时间中断来做

网友B:
楼主要求采集100次,如用字节寄存器 减1 操作可确保采集数据100次,否则将不断的进行采集数据,将占据大量数据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采用时间中断,中断间隔设1ms,高速计数器设置为连续计数方式。DT0地址设为指针首址,设一字节存储=1002、中断服务程序:用该字节存储器与0比较,如=0,中断返回,如≠0,则读取高速计数器值送入指针地址,指针地址加1,一字节存储器减1。

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了,今天又学到东西了,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