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三相不平衡,但是仿真一直说运算错误,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2-06-13):
其中DT11,DT1,DT2为线性十进制数、

编译的时候在图中绿标位置显示运算错误,请高手帮忙!!!

-------------------------------------------------------------------------------------------------------------------------------------

三相不平衡的运算公式: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02DocumentNotSpecified7.8Normal0

网友A:
只有一种解释,DT108中的值为0啦。

楼主:
回复内容:DT108中的值是DT104从浮点数转为整形数,DT104是由模拟量模块输入到DT2中的,这段程序写好了,PG转换后仿真时显示运算错误的哦,仿真还没开始,由于运算错误,无法仿真。黄工。能帮我再看看嘛?我把程序传上来吧。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种解释,DT108中的值为0啦。

网友C:
F313是32位指令,你的明白.....

网友D:
DT2≠0,..........ok!

当DT2=0时,就不运算77句,就OK啊!

网友A:
我只把DT108改为F 1,运行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