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棘手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2012-06-13):
今日在处理故障时,发现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SM332)会输出反信号值,比如我们想让他输出18毫安的电流他却输出6毫安电流,想让他输出8毫安电流 他却输出16毫安电流,给定他80%,他却输出20%的电流。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声明一下,在故障之前没有人改过程序,请高手指点下,是不是在硬件损坏也会造成此问题!在线等回复,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是不是在进行信号转换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网友B:
这是为什么呢????不明白

网友C:
模块可能出故障了,返厂维修吧。。。。。。。。

网友C:
比如我们想让他输出18毫安的电流他却输出6毫安电流,

//   你怎么让它输出的,通过程序监控吗?

说具体一点、。。。。。。。

网友D:
怎么看到输出的值的?测量的还是看监控?

网友E:
估计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F:
输出值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估计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估计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I:
    硬件坏了会有这类式情况发生的吧,上次我就有一个 BAULLFU 的非接触式传感器就出现过要么到最大,要么到最小

网友J:
计算错误?

网友K:
首先要排除是程序问题,可以把相关程序屏蔽掉,直接写个move指令来改变ao输出再测量

网友L:
你的输出数据是怎么得来的,请详细说明

网友M(2012-07-23):
用强制输出,查看是否程序还是模快损坏。

网友N:
你慢慢测,先给一个0,看看它的反应,再给个100,200,300,400.。。。看看它输出多少,划一根线看看。。。。

网友O(2012-09-04):
你考虑你的接受负载没有,比如说你的负载是不是都在300欧姆以内,如果负载超过了,电流源也是没有按指定输出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用强制输出,查看是否程序还是模快损坏。

这个方法可以一试,排除中间程序的干扰

网友Q:
比如我们想让他输出18毫安的电流他却输出6毫安电流,

你的想是怎么实现的,确定输入或信号采集没问题么。

网友R:
你先在程序中先反一次再输出不就正常了吗?

不过最好还是先排除硬件和自己的程序设计问题。

网友S:
 估计是测量的传感器有问题,我修紫光胶订机测厚时遇到类似问题,等待实际结果。

网友:
这不就是反比输出嘛! 0/4-20mA,或0-10VDC,变成20-4/0mA或者10-0V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