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模拟量读取平均次数问题

楼主(2012-06-13):
台达ES2系列模块,模拟量读取时,平均次数默认的为10次,如果哦我加大到50次,请问会产生什么影响?(刚开始我没有设置平均次数,读取出来的数据跳动幅度为上下0.5,我加大到50后不再有跳动,我担心会有负影响,所以请教)

读取数据的时间延长?反应速度变慢?会出现滞后?请高手指导。

网友A:
增加了PLC系统扫描时间而已,增加了控制精度,相辅相成。

网友B:
对采样时间有影响,但相对的稳定性增加了

网友C(2012-10-31):
平均次数越长得到的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滤波掉了一部分脉动值,

网友D:
扫描时间不会加长吧?

只是数据更新时间会加长而已。

网友E:
次数太多了,可能会错过上下限信号而设备没有得到及时的保护,如果系统自带这个保护就另当别论

网友F:
某些快速变化的信号会采集不到,如果信号变化慢的话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