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一个电机是否发生故障

楼主(2012-06-14):
首先用摇表测一下对地绝缘,不拆连片测的3相的,你也可以拆了连片单独测量一下UVW三相分别对地绝缘,在测一下绕组的通断,同样不拆连片测的3相都是通的,拆了连片只有两个头通。另外如果是绕组匝间短路用摇表很难测出,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阻值,用电桥的话会更精确一点。相间短路应该好测量,分开连片测通断时如果3个都通说明是相间有短路的地方了。如果都正常的话有条件最好通电试一下,测量一下电流、温度、震动看一下是否符合要求,这样用会更放心。

楼主:
当电机烧损严重,绕组漆皮脱落使绝缘能力下降时,用摇表能测出绕组接地(或能测出两相之间短路),说明电机损坏。但若绕组内部击穿(烧毁),或发生匝间短路时,
并不一定表现为绕组接地,用摇表检测好坏,就无能为力了。绕组的匝间短路,可能短接几匝,也可能短接几十匝,但问题是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极小(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时与
电阻值几乎为零),匝间短路在绕组电阻值上,也表现不出太大的电阻值变化,没法确定哪相绕组出现了匝间短路!换句话说,摇表与万用表,只能对相间对地,相与相之间的
短路,每相绕组的通、断进行检测,对匝间短路故障根本是无可奈何的。

网友A:
匝间短路就需要开动脑筋利用手边最简单的元器件以及普通仪器仪表,根据电机原理诊断是否匝间短路。

可以降压电流法;也可以使用电压法。

交流电机最常用的最简单的是降压电流法,可以准确的判断出是否有匝间短路。除非电机磁性材料已报废产生错误数据。

网友B:
电路板维修检测故障的方法这这里可以借鉴,我估计你的阻止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