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 studio项目组态

楼主(2012-06-14):
各位大侠,我现在从别的机子上拷贝了一个factoryTalk view studio项目,在自己机子上导入成功了,

就是最后一步,怎么组态,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通过建立HMIssever将项目导入了,建了RSLinx

enterprise,但下面就不会做了,怎么组态,将下位数据与上位监视画面连接起来,能够看到下位上的数

据。说下详细步骤,不胜感激。

网友A:
这种情况还真没碰到过。。

楼主:
就是怎么导入一个工程

网友B:
我也导过就是运行起来有点问题

后来自已新建了一个空项目,项目名字与拷贝来的一样,然后再退出项目,再把刚建好的项目所有文件全部用拷来的覆盖掉

再打开项目,就变成了拷来的项目了,不过 RSLinx Enterprise 要自己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E(2012-08-30):
如果是用拷贝目录的方法,用户和上下位机连接就是RSLinx Enterprise都要自己重新设置的,设置的时候要看看原来的变量地址是怎么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