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状态0和1分别控制两个地址

楼主(2012-06-14):
怎样实现用一个按钮的状态0和1分别控制地址X1 X2 并达到互锁。谢谢了

楼主:
我使用的是EV5000

网友A:
用的什么无所谓,相互串联对方的相反点就可以了

楼主:
求好心人帮助下啊

网友B:
把这些互锁控制放在PLC里,屏上只当按钮使,这样是否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无所谓,相互串联对方的相反点就可以了

他说的不明白吗

网友D:
我会把互锁做在PLC里或者在触摸屏里面写写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