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和组态王通讯怎么通讯不上?

楼主(2012-06-14):
总是提示加载驱动失败,我从亚控上下载了驱动并安装了,还是不行。是不是操作方法不对啊?哪位老师帮帮吧,我用的是西门子的下载线,想用PPI或USB通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可以试试以太网通信,我前段时间用过200PLC以太网和组态王通信,还行;

网友B:
232转PPI的肯定可以;但USB转PPI的就不好说了。对于如何使用驱动帮助写得很详细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32转PPI的肯定可以;但USB转PPI的就不好说了。对于如何使用驱动帮助写得很详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