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部位调用触摸屏画面

楼主(2012-06-14):
我用的是欧姆龙CPM2Aplc想在plc程序内部调用触摸屏画面,不知怎么去用,触摸屏是普洛菲斯GR377R

网友A:
如何调用?外部信号输入PLC,再通过PLC切换触摸屏画面??还是。。。。

楼主:
是在程序内通过和系统时间做比较来调用

网友B:
将屏画面控制寄存器的与PLC的寄存器Link起来,这样PLC寄存器的值改变;屏的画面控制寄存器也会改变。画面就会跟着变

网友C:
LIUJIAN5118的办法可行,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