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信号转换

楼主(2012-06-14):
大家好,我们公司采购了一批GF的流量传感器和变送器(可以现场显示),正常时传感器将频率信号给变送器,再由变送器转成4-20am信号给PLC,现在采购弄错了,直接买了输出4-20am信号的传感器,这样变送器就没法接受信号并显示了,变送器的型号是+GF+SIGNET 8550,它要求传感器的输入范围是0.5-1500hz。我们想通过一个电流转频率的模块将4-20am的信号转成hz信号给变送器,现在转换模块有0-500、1000、2000hz的选项,我们该选哪一种呢

网友A:
搞不懂你们公司,能简单的不简单,非要麻烦。国有单位吧。

网友B:
     应选用0~2000HZ的转换模块,不过不能直接转换, 应先4~20ma电流通过一转换电路变换为4~15ma,再输入给0~2000HZ的转换模块,其输出频率才可为0~1500HZ。这转换电路是没有现成的,需自己设计才行。

     如自己设计转换电路,我认为设计这样的电路为好:将买来的输出4-20am信号的传感器的输出直接接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在输出电流支路中串接一阻值很小的电阻,进行采样(采样值为0.2~1V),再将这采样电压进行放大及V/F转换,变为0~1500HZ的脉冲频率,去变送器显示。

网友C:
GF公司的涡轮传感器,直接将传感器拆开,找到频率输出线直接接到显示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