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2-06-14):
本人S300菜鸟一只,工作中遇到以下问题,现有CPU 313C-2 PtP现成系统一套,

要求我以100ms的频率采集DB区域的某一模拟量值,并读取出来共调试计算使用。

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下用什么方法实现最简单,最好能有类似的例子来参考学习,

万分感谢!

网友A:
给你编段程序供参考:

      其DB30.DBW16为高速计数器的读数值,也可换为模拟量转换的数字量值。T0构成周期=10ms的振荡器,用T0的前沿进行读取数据,送入指针地址内容为地址的存储器里,指针地址加1,为下一个T0前沿送数做准备。

网友B:
增加一个中断功能块,功能块的扫描频率定位100ms就行了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给你编段程序供参考:      其DB30.DBW16为高速计数器的读数值,也可换为模拟量转换的数字量值。T0构成周期=10ms的振荡器,用T0的前沿进行读取数据,送入指针地址内容为地址的存储器里,指针地址加1,为下一个T0前沿送数做准备。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真想拜你为师啊!谢谢!

网友C:
楼上回答的 很到位, 我发现 论坛里 多了 不少   ** -  王者之师 ,之类的名字????

网友D:
名副其实。。。。。。。。。。。。

网友E:
程序段1:

 A     M     50.2
      JNB   _001
      L     P#0.0
      T     MD     0
_001: NOP   0
  程序段2:

 L     P#2.0
      T     MD     4
      L     P#10.0
      T     MD     8
      A     M    100.7
      JNB   SS
      L     MD     0
      LAR1
      OPN   DB     1
      L     MD    12
      T     DBW 【AR1,P#0.0】
SS:   NOP   0
程序段3:

 A     M    100.7
      FN    M     50.1
      JNB   _004
      L     MD     0
      L     MD     4
      +D
      T     MD     0
      L     W#16#1
      L     MD    12
      +D
      T     MD    12
      L     MD     0
      L     MD     8
      >=D
      =     M     50.2
_004: NOP   0

M100.7是系统时钟,MD0是地址起始地址;MD4是地址偏移量,因为你是要读模拟量,所以是字;MD8是要读取的地址的总长度,可以随便改。

MD12为变量,你也可以随便改。我做的是每接通一次M100.7,MD12中加1,然后把MD12的内容存入相应的DBW中,就是存入到DB1.DBW0-DB1.DBW8中循环存入

楼主:
非常感谢,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你说“按照您的程序试验编程,发现DB1里的数据是空的。请问除了这个程序写进OB1,同时建立DB1以外,我还有别的需要做的工作吗?”

  1、 在1楼 编写的程序里没有编写高速计数器,故DB30.DBW16 恒=0,故采集数据总为0,使DB1里数据是空的。

   2、如果编了高速计数器,是否计数器没工作,你可在程序运行时监控高速计数器的输出口(COUNTVAL)或DB30.DBW16,看其是否是在时时计数,如DB30.DBW16不变且恒=0,则DB1里将为空的。

楼主:
问个问题plc300,我写了一句话
L MW 0
OPN DB 2
T DBW 【MD95】
仿真运行报错,md95是0.1s加一的变量 ,这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