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如何判断下位机运动是否结束

楼主(2012-06-14):
刘工你好
假设用PA,PR等命令让电机转动
上位机如何知道下位机是否运动完成?

网友A:
检查操作数_BGx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操作数_BGx的值

Galil卡能否主动向上位机发送信息呢
假设采用向Galil一行一行发指令的方式进行控制,完全不用到Terminal等软件
我想等到前面一个运动完成之后再发下一条指令。
如果用——BGx 的方法的话只能是上位机查询吧?

网友A:
Galil卡能否主动向上位机发送信息呢

可以,在控制器内编程,用MG指令可以发送信息到上位机。

如果用——BGx 的方法的话只能是上位机查询吧?

查询是省不了的,只是从查询控制卡状态变成查询有没有信息。

如果用的是PCI接口的卡,也可以在控制卡上使用UI指令通过PCI总线向主机发送中断请求,这样是不用查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lil卡能否主动向上位机发送信息呢可以,在控制器内编程,用MG指令可以发送信息到上位机。 如果用——BGx 的方法的话只能是上位机查询吧?查询是省不了的,只是从查询控制卡状态变成查询有没有信息。 如果用的是PCI接口的卡,也可以在控制卡上使用UI指令通过PCI总线向主机发送中断请求,这样是不用查询了。

如果使用232或者以太网通讯,Galil卡能否向上位机发送中断呢 (使用2143的卡)

网友A:
如果使用232或者以太网通讯,Galil卡能否向上位机发送中断呢 (使用2143的卡)

不能。

或许您可以改变PC上通讯接口的工作模式,将所有接受到的通讯信息都作为中断处理。不过,我觉得这样编程方面恐怕更麻烦。

网友C:
只能用网络控制的方式来发命令且读返回的状态

网友D(2018-03-30):
学习了,凑点积分

网友E:
学习中,积分怎么来的呀

网友F:
学习了,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