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与PLC组建GPRS无线远程监控

楼主(2012-06-14):
适应于任何支持OPC接口的组态软件(如WINCC、INTOUCH、组态王、力控、易控和MCGS等)通过GPRS与西门子S7-200、三菱、欧姆龙、ABB、台达等等PLC建立远程无线通讯

一、概述

通过GPRS实现远程监控,传统采用透传模式,但该模式存在以下缺点:
1、用户需搭建中心服务器。有些用户使用花生壳申请一个动态域名,但反映不稳定。高端用户甚至需要掌握复杂的编程知识才能搭建一个稳定中心服务器和客户端。
2、响应慢。由于绝大多数PLC协议不支持一帧读不同类型寄存器,比如需要读三菱FX3U的X0、Y0、M0和D0四个寄存器值,需要四次才能读完。如果GPRS网络延迟是3秒,则至少需要12秒才能读取所有寄存器值。
3、扩展性差。如果用户需要在网络中新增一个其他协议的PLC,用户需要重新编程。

下面介绍一种非透传模式的GPRS远程监控的方案,该方案消除了透传模式的各种缺点。用户无需掌握编程知识,无需搭建中心服务器,只需简单配置即可实现GPRS远程监控。
设备端需安装GRM200G,GRM200G支持西门子PPI、三菱、欧姆龙、ABB和MODUBUS等多种协议。GRM200G通过RS485接口与多台PLC相连,周期性采集PLC寄存器值并缓存。
客户端(监控端)安装GRM OPC Server,任何支持OPC接口的组态软件(如WINCC、INTOUCH、组态王、力控、易控和MCGS等)轻松通过GRM OPC Server与GRM200G建立通讯连接,读写PLC寄存器。

    下面以组态王与S7-200为例说明如何使用GRM200G,S7-200的寄存器VW16表示温度值,组态王每隔1分钟读1次该寄存器值,并以数值和曲线图形式显示温度值。

二、配置GRM200G

?        运行GRM200开发系统GRM Developer,如下图所示。
?        新建工程,如下图所示。

?        点击“编辑端口”,选择相应的PLC协议。本例使用西门子S7-200 PPI协议,如下图所示。
?        新建设备,从机地址与PLC配置保持一致,如下图所示。

?        新建PLC寄存器变量,如下图所示。
?        配置网络,如下图所示。
服务器地址不需填写。

?        下载工程,启动GRM200G。

三、配置GRM OPC Server

?         运行GrmOpcMgr.exe,看到下图所示GRM OPC管理器。

?         添加GRM设备
点击“添加GRM设备”按键,弹出下图所示对话框。
设备序号:每个GRM200G出厂时都有唯一序号,产品面板有标示,用户可使用实时查看器查询。
密码:GRM设备访问密码。
变量刷新间隔:两次读变量间隔,请根据自己的网速和实际需求设置。

?         刷新GRM设备。
添加、删除或修改GRM设备配置参数后,点击“刷新GRM设备”按键验证配置是否正确。下图所示表示GRM OPC Server能与名为设备1的GRM设备建立连接。

?         保存设置到OpcServer。
刷新GRM设备未出现错误提示后,点击“保存设置到OPCServer”。至此已完成GRM OPC Server配置,下一步可以使用支持OPC协议的组态软件开发远程监控系统了。

四、开发组态监控工程

?         新建组态工程。然后新建OPC Server,OPC服务器选择“GrmOpcServer.GRMOPC”,读写方式选择“同步读”和“同步写”。如下图所示。

?         新建IO变量,如下图所示。
连接设备选择“本机\GrmOpcServer.GRMOPC”。

?         新建画面,如下图所示。该画面包含2个动态元件,1个温度值显示和1个温度曲线图。

?         启动运行系统,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12-08-25):
  不错的资料哦,希望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