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modbus rtu 模拟通讯:——尝试与设备“从站1”通讯失败。

楼主(2012-06-14):
先把联系方式晒上:QQ:254666548。忘大侠不吝赐教!

因项目需要,本人需开发一套系统,其中就包括组态王与单片机的通讯问题。

由于我是做上位机软件工作,下位机(单片机)的编程是由我一个同事完成,他要求我提供一个完整的通讯参数(波特率、校验等)和命令帧、数据帧结构。

为了测试需要达到的效果,我做了组态王modbus rtu模拟通讯。

第一步,设置组态王通讯设备端口,设备名为:从站01,设置参数如下图:

第二步,建立变量,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在画面上输出该变量,或者输入该变量。

组态王的设置就基本完成了。

楼主:
由于内容量大,再补上(续上):

第二,使用虚拟串口软件将com2口和com3口连接。(com2被组态王占用,com3被modbus slave占用)

楼主:
继续:

第三,采用modbus slave 软件调试。设置如下:

楼主:
承接上:

最后,运行组态王画面并且连接 Modbus slave开始调试,发现以下现象————尝试与设备“从站1”通讯失败。

1)组态王能写入数据到下位机中:

楼主:
续:

注明下——上面Communication  Traffic 中的RX和TX是接收了其它通信内容,写入13的内容为:

2)但是,组态王不能读下位机中的数据:

可是,组态王中的数据还是问号???????????????

网友A:
期待高手解决问题,学习了。。。

网友B:
通讯等待时间延长点。。。。。。。试验一下。

网友C:
期待高手回答啊!等待好的答案啊!

网友D:
看了看楼主贴出来的图片,应该可以肯定的是,组态王上位机这个MODBUS RTU工程不是楼主自己做的!而且,楼主拿到这个工程,分辨率肯定还进行了更改!哈哈!应该是我做的一个组态王和单片机MODBUS RTU通信的工程!QQ149034219

网友D:
贴一个完整的做过的图片:

网友D:
再贴一个组态王和多台单片机(RS485)通过MODBUS RTU通信的界面:

网友D:
需要告诉楼主的是,我当初做这个工程,设备—COM1属性如下图所示:

你再对照看看吧!另外你单片机下位机这些参数要和这里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讯等待时间延长点。。。。。。。试验一下。

通信超时修改为5000、10000ms,都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 通讯等待时间延长点。。。。。。。试验一下。 内容的回复:通信超时修改为5000、10000ms,都不行啊。

跟从站没有嘛关系的!呵呵!

网友D:
因项目需要,本人需开发一套系统,其中就包括组态王与单片机的通讯问题。

由于我是做上位机软件工作,下位机(单片机)的编程是由我一个同事完成,他要求我提供一个完整的通讯参数(波特率、校验等)和命令帧、数据帧结构。

————————————————————————————————————————————————————————

既然是这样,你只需把MODBUS RTU协议提供给你那同事即可了!你不用劳神测试来测试去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网友E 通讯等待时间延长点。。。。。。。试验一下。 内容的回复:通信超时修改为5000、10000ms,都不行啊。 跟从站没有嘛关系的!呵呵!

盗用了你的上位机组态王工程,不好意思啦。

我做的这个模拟不知道为什么不可行,既然通信超时没问题,请问下哪儿还有啥问题呢?还有这个通信失败究竟为神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棋影关于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 通讯等待时间延长点。。。。。。。试验一下。 内容的回复:通信超时修改为5000、10000ms,都不行啊。 跟从站没有嘛关系的!呵呵! 内容的回复:盗用了你的上位机组态王工程,不好意思啦。我做的这个模拟不知道为什么不可行,既然通信超时没问题,请问下哪儿还有啥问题呢?还有这个通信失败究竟为神马?

波特率:9600
数据位:8位
停止位:1位
校验位:无校验
通信超时:3000毫秒
你的模拟从站也要这样设置!
并且组态王还是要时时在读取各个变量的状态!

网友D:
通信成功与否主要还是读,应该是这样吧!呵呵!

网友D:
你们这个工程,主要工作量在单片机下位机里,上位机很简单的,你只需要告诉我你上位机要读下位机哪些数据?写哪些数据?只要告诉这些,上位机工程就定了!然后MODBUS协议告诉你的同事,他照办就是了!没有那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项目需要,本人需开发一套系统,其中就包括组态王与单片机的通讯问题。由于我是做上位机软件工作,下位机(单片机)的编程是由我一个同事完成,他要求我提供一个完整的通讯参数(波特率、校验等)和命令帧、数据帧结构。————————————————————————————————————————————————————————既然是这样,你只需把MODBUS RTU协议提供给你那同事即可了!你不用劳神测试来测试去了!哈哈!

哦,那到时候我把MODBUS RTU 通信协议给他,到时候硬件调试会不会很难呢,有没有方法,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棋影关于 因项目需要,本人需开发一套系统,其中就包括组态王与单片机的通讯问题。由于我是做上位机软件工作,下位机(单片机)的编程是由我一个同事完成,他要求我提供一个完整的通讯参数(波特率、校验等)和命令帧、数据帧结构。————————————————————————————————————————————————————————既然是这样,你只需把MODBUS RTU协议提供给你那同事即可了!你不用劳神测试来测试去了!哈哈! 内容的回复:哦,那到时候我把MODBUS RTU 通信协议给他,到时候硬件调试会不会很难呢,有没有方法,谢谢!

你要让他告诉你,或者说你的上位机要读单片机哪些参数,写哪些参数,
调试不难,有办法!谢谢!

网友G:
期待楼主早日解决,学习了!!!!!!!!!!

网友H(2012-10-31):
期待楼主早日解决,学习了

网友I:
可以试用一下ICONICS提供的免费Modbus OPC Server

下载地址:http://www.verycd.com/topics/2934926/

全功能,免费!

网友J(2013-05-08):
1.可能是虚拟串口不行

网友K(2020-04-24):
引用 网友J:
1.可能是虚拟串口不行网友K

那如果虚拟串口不行怎么解决?

网友L(2020-06-16):
 whh254666548作者,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吗?我的和你发生了差不多的问题,差别就是,我的页面一致是0显示,不是问号显示。改成TCP也是这样,不过看下位机,压根就没有通信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