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电磁声

楼主(2012-06-14):
当前我使用丹佛士FC302-22KW+通讯卡,与S7300-2DP的PLC连接,上电开始正常,当PLC上电后,还没有进行运行启动,变频器显示器上显示

11.2A 0.08KW ,同时,电机立即发出吱的声音,长叫,当将PLC关闭,声音消失,显示器显示0.0A 0.0KW,哪位高手见过这种现象,如何处理,请给予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是否为干扰所致?

干扰给变频器一个微弱的驱动信号,变频器输出一定的电流

网友B:
PLC上电,是否给了变频器运行使能信号?电机处于励磁状态啦。

网友C:
电机辨识也出现“吱吱”声

网友D(2012-08-18):
估计还是plc给变频器发出运行信号了,你好好查查plc的输出控制字和变频器接收的控制字。你的速度给定是变频器自己设置的还是plc传输的。你那种11.2A 0.08KW ,应该是电机在0HZ下运行了。plc编程估计出问题了!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