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流程图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

  我希望通过触摸屏加PLC来控制两台空气压缩机的运转,有强制启动和自动运行两种模式,用一个开关来切换两种模式

  控制流程是这样,在切成自动的情况下才可以点自动运行钮来启动,启动后两台空压机同时运行,当达到相应压力时停机,压力掉到一定值后单独启动1#空压机,达到压力值停机,再掉到指定值时再次启动1#空压机,当如此循环启动20次后切换2#空压机,按1#的控制手段2#启动20次后再启动1#,如此往复,只到按下停止。

      在按下自动运行按钮前要先检测是非已经将运行模式打在自动档,在手动档的情况下按自动运行,触摸屏弹出窗口提示切换自动档后再启动,阅完提示后按下弹出窗口的确认键关闭窗口,切换成自动模式,方可启动。

      小弟的想请教各位老师讲解下这样一个控制电路的流程图应该怎么画,尤其是在提示将手动切自动,然后操作者忘了切后点下启动钮再次弹出提示窗口这段该怎样清楚的在流程图中表示出来。

      小弟将以上流程分成这样几个状态:1等启动、2首次运行、3压力到后停机、4启动1#并计数、5切2#、6压力到后停机、7计数满后返回4步。第1步转第2步的时候有一个检测的分支,10调用提示窗口、11等待切换自动后便返回1步,再按启动再检测。

       各位老师,小弟如果依书上所讲用经验设计法写这样的程序问题太多,想请教各位这样的流程图到底要怎么画,如果不用流程图,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望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1,    流程图就是设备工作的过程图,你是多大的空压机呀,这么频率的不停的起动?。。。。。、。

2,  建议不要这样频率的起动空压机,而是搞个模块量模块信号检测压力,当压力到达时关闭进气阀门,这样对电网冲击小,节约用电!

3,  你说的弹出窗口这个是在 HMI 屏中做一个触发,只要设备不在自动档时所有触发无效且调用小窗口

楼主:
阿水老师您好,感谢您的解答!

我的空压机是压力达到后才停止,启动过程还是正常的,只是在累积次数。我主要是想搞明白这种流程图要怎样画才简洁明了

网友B:
压力检测和停止可以用压力开关来发信号控制空压机的启停 “在按下自动运行按钮前要先检测是非已经将运行模式打在自动档,在手动档的情况下按自动运行,触摸屏弹出窗口提示切换自动档后再启动,阅完提示后按下弹出窗口的确认键关闭窗口,切换成自动模式,方可启动”这个在HMI中比较好设置的,用画面切换即可的,同时在程序中相关地址对应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