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CGS与汇川PLC通讯方案

楼主(2012-06-14):
求MCGS触摸屏TPC7062KS与汇川PLC(H2U-1616MT)通讯方案,包含硬件连接和通讯参数设置。我用的是三菱FX2N-485BD通讯模块,可以吗?

网友A:
您可以拨打昆仑通态全国免费客户电话400-610-7062

网友B:
看汇川的通讯协议,注意它那有类似拨码开关的东西来选择通讯的方式就行了

网友C:
汇川的能用三菱的485bd模块吗?

网友D:
直接使用三菱协议就可以了,我用过N多,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是MCGS里面没有汇川驱动,用FX2N485BD通讯,用三菱的驱动和协议可以吗?有人做过没有?我这样做没成功!

网友E:
汇川PLC是什么通信协议啊?这个楼主你得告诉大家啊!实在不行就让MCGS的开发一个汇川PLC的驱动吧!不过MCGS现在主打是嵌入式的了,做屏为主,组态软件这块已经不做了!

网友F(2013-12-09):
引用 网友D:
直接使用三菱协议就可以了,我用过N多,没有问题,

 能说具体一点吗?我遇到了通信的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