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pdl画面无法激活

楼主(2012-06-14):
诸位前辈,我初学wincc,今天自己联系后关闭了软件,再打开画面激活就出现了这情况,重启电脑了不可以。练习的时候用了两个控件,Wincc OnLine Trend Control和Wincc OnLine Table Control,不知道是不是跟控件有关。

网友A: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应该是路径里含有中文字符,你把路径都改成英文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路径里含有中文字符,你把路径都改成英文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