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故障报警信号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2-06-14):
三菱变频故障报警信号及处理方法
显示代码FR-DU04参数单元FR-PU04故 障 名 称故 障 原 因处 理 方 法
E.OC1OC During Acc加速时过电流断路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达到或超过大约额定电流的200%时,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加速时间太短,增加加速时间。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接地。
E.OC2Steady Spd OC定速时过电流断路检查负荷是否突变?保持负荷稳定。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接地。
E.OC3OC During Dec减速时停止时过电流断路减速时间太短,增加减速时间。                             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或接地。
E.OV1OV During Acc加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来自电动机的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直流主回路电压上升达到或超过规定值,保护回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也可能是由于电源系统的浪涌电压引起的。加速太快?增加加速时间
E.OV2Steady Spd OV定速时再生过电压断路检查负荷是否突变?保持负荷稳定。
E.OV3OV During Dec减速时停止时再生过电压断路减速太快?增加减速时间
E.THMMotor Overload电动机过负荷断路电动机过负荷减轻负荷。                     经常发生时,可根据工艺要求更换增加变频器和电动机的容量。
E.THTInv. Overload变频器过负荷断路变频器过负荷
E.IPFInst.Pwr. Loss瞬间停电保护 恢复电源
E.UVTUnder Voltage低电压保护回路中有大容量电动机启动检查供电系统,避免回路中频繁启动的大容量电动机的影响。
E.FINH/Sink O/Temp散热片过热环境温度过高加强通风的同时减轻负荷
E.BEBr. Cct. Fault制动晶体管报警制动率设定是否正常?降低制动率的设置
E.GFGround Fault输出侧接地故障过电流保护电动机或电缆存在接地故障解决接地故障
E.OHTOH Fault外部热继电器动作检查电动机是否过热降低负荷,解决机械故障
E.OLTStll Prev STP失速防止                (动作时显示OL)电动机过负荷减轻负荷。                     经常发生时,可根据工艺要求更换增加变频器和电动机的容量。
E.OPTOption Fault选件报警选件接口松脱可靠连接
E.PECorrupt Memry参数错误输入参数的次数太多,变频器死机。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设置参数。无法恢复时,更换变频器
E.PUEPU Leave Out面板脱出发生 牢固安装好操作面板
E.RETRetry No Over再试次数超出再试设定次数内运行没有恢复,变频器停止输出。检查异常发生前的一个异常
E.P24 直流24V电源输出短路 检查PC端子是否短路?修复短路。需要 复位时用面板复位或关断电源重新合闸。
E.CTE 操作面板电源短路 操作面板连接电缆存在短路现象。修复短路。
E.CPUCPU FaultCPU错误 检查松脱的接口,可靠连接。
E.MB1~~E.MB7 顺序制动错误 检查抱闸顺序是否正常
E.3Fault 3选件异常通讯选件设定错误或接触不良。检查选件设定,操作是否有误。选件接头插座确实连接好。
E.6Fault 6CPU错误内置CPU发生通讯异常时,变频器停止输出。CPU通讯异常错误发生,变频器停止输出。停电复位重新启动。
E.7Fault 7CPU错误
E.LFE.LF输出缺相保护当变频器输出三相中有一相断开时,变频器停止输出。检查断开的输出相。
FNFan Failure风扇故障 冷却风扇是否正常?更换风扇。
OLOL失速防止过电流电动机是否在过负荷情况下使用?减轻负荷
oLoL失速防止过电压是否急速减速运行?延长减速时间
PSPS面板停止远方控制运行时是否使用了操作面板的“STOP”键进行停止?检查负荷状态。
Err 操作错误 请准确地进行运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