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的SMC-3电机接法

楼主(2012-06-14):
电机是三角形,接法为先把电机接成角形在用三根电缆连接到软起,请问这样接法,还能实现软启动吗?这种接法对软起有没有影响?

看说明书,应该是6线接法的,软起9个端子都应用到,目前只用到6个主回路端子

网友A:
看说明书,应该是6线接法的,软起9个端子都应用到,目前只用到6个主回路端子

//  6个主回路端子 就能实现啊, 3进 线,3根出线,  电机解法 三角形 是电机端,可看成一个具体的负载;

//   软启动器 的9个端子,其他3个端子 可能是  旁路端子。

楼主:
6线接法的意思是软起到电机是6根电缆,电机本身绕组是分开的,通过6根电缆实现三角的接法,这样就会用到9个端子

网友B:
   软启是单独接线吗?没有听说使用过软启设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