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读取人机内部寄存器数据

楼主(2012-06-14):
用了将近20000个人机内部$寄存器,现在PLC要来读取这些寄存器数据做出报警动作(任意一个$寄存器数据大于5就报警),应该怎么写

网友A:
2W个 同志 你做的什么超级工程啊 。没别的办法 就是用比较。 程序大点罢了。

网友B:
能详细谈谈你的工程设计思路吗?是不是路子走偏了。。。。。。。。。

楼主:
是这样的:现有30多个PCB机种在生产,每个PCB机种上有近50个不良点,每个不良点又有12种不良情况(一个$对应一种不良情况)。现在就是要记录每一个不良点的每一种不良情况次数,当任意一个$累计计数超过n时就报警停线。

现在的问题是我没办法让PLC来读取人机内部的$寄存器,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C:
这个能实现也挺厉害了。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具体情况了,实现是可以实现的。有需要加我QQ:446523801

网友E(2012-10-13):
用FOR将它移动一个固定存贮器比较,大于了。就把这个存贮器拿出来

网友F:
这个案子人机做从站,PLC做主站,PLC到人机拿数据,可以参照下图

杺!

网友:
人才,2万个,点的我手都痛了

网友G:
你怎么会想到把不良品信息放进人机,跑起来不跟驴一样?

你是不是做反了?因为不良品一般是由PLC判定的,然后只是在触摸屏登录下,方便查找分析,触摸屏的运算速度不如PLC,够呛。

要真是这样,在触摸屏里面用脚本做就行了,触摸屏读PLC的容易,反过来就需向楼上那样用modbus了,如果在触摸屏内部脚本做好了内部地址和PLC地址对应表,相应就会传给PLC,祝你好运。

小王,qq631201168,18930316047,Proface代理

网友H(2013-05-22):
写一个宏,如:

$1=d1

$2=d2

……

网友H:
看你使用如此多的数据,先用宏判断,再将结果$1=d1

网友I:
用得着PLC读取2W个数据然后做判断么?你直接在HMI里面判断好了,通知PLC该干啥就行了呗。

怎么我看到的都是这么纠结的问题。。。

网友G:
本人觉得你干法不太好,你那样完全可以用配方功能来做,然后整块的传给PLC,接着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了,小王,631201168

网友J:
装吧啊   得瑟啥啊  两万个还不知道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