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流水线系统
求教????PLC之间 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14):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现在有3个FX2N PLC,一个三菱变频器。目前能实现三个PLC之间485通讯,也能实现一个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讯(注意,是RS指令通讯控制变频器,不是外部接线控制)。 请问能不能让这两种功能能不能一块实现??? PLC之间通讯,SDA 与RDA ,SDB 与RDB之间是短接的。但是PLC与变频器通讯,是不能短接的。 这两个功能一块实现,在企业里应该是常见的吧 ,不可能实现不了吧??那个高手能指导一下啊 谢了!!

网友A:
485通讯可以啊,如果可以一一通讯,通讯参数一致,地址不重,可以一块儿,用一个plc做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通讯可以啊,如果可以一一通讯,通讯参数一致,地址不重,可以一块儿,用一个plc做主机。
老黄威武!

网友B:
关键需要确定某一个PLC为主站,然后分时与另外2台PLC、变频器通讯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
485通讯可以啊,如果可以一一通讯,通讯参数一致,地址不重,可以一块儿,用一个plc做主机。
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 我之前 可能没说明白 PLC与变频器是 RS通讯,不是485通讯

网友C:
你把所有的设备变成485_2通信,只能用无协议通信,完全可以做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485通讯可以啊,如果可以一一通讯,通讯参数一致,地址不重,可以一块儿,用一个plc做主机。 内容的回复:不好意思 我之前 可能没说明白 PLC与变频器是 RS通讯,不是485通讯
你对通信压根不懂!什么PLC与变频器是RS通讯,不是485通讯!
你首先概念就不清楚
使用RS指令也是要通过通信物理层为RS232或者RS485输出的,PLC加232BD,那么通信物理层就是RS232,如果PLC加485BD,那么通讯物理层就是RS485,
一个通信物理层,也就是说通信所必须的硬件支持,一个是指令
再者,根据你的要求,可以1台PLC做主站,其余2台PLC和1台变频器做从站,通信协议必须使用计算机链接协议,否则你这样的无法完成!

网友:
过来帮顶,学习的,不知道通讯还这复杂呢

网友:
你对通信压根不懂!什么PLC与变频器是RS通讯,不是485通讯!
你首先概念就不清楚
使用RS指令也是要通过通信物理层为RS232或者RS485输出的,PLC加232BD,那么通信物理层就是RS232,如果PLC加485BD,那么通讯物理层就是RS485,
一个通信物理层,也就是说通信所必须的硬件支持,一个是指令
再者,根据你的要求,可以1台PLC做主站,其余2台PLC和1台变频器做从站,通信协议必须使用
计算机链接协议
,否则你这样的无法完成!

网友D:
哈哈,楼主出来再说一下情况吧。通讯也没那么复杂滴。通讯其实就像人们谈话,两个人说话不用指名道姓,几个人说话就要正文前面称呼一下了,最重要的大家得说一种共同理解的语言。你的多台机器无法通讯应当是地址没有分配好吧,说的话不知道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