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伺服ALE15(正转极限)报警,然后让伺服返回?

楼主(2012-06-14):
我使用的是ASDA-AB的伺服驱动器,由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旋转,每次伺服到达正转限位(ALE15)或反转限位(ALE14)时,伺服发生报警。我想问一下报警发生后,如何让伺服电机离开限位开关?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到了一个极限后,往反方向转也不行吗?

楼主:
对:xjzlyg关于到了一个极限后,往反方向转也不行吗?内容的回复:

碰到伺服限位开关后,伺服放大器报警使伺服电机无法运行,所以反转也不能实现! 不知道有没有其它方法,比如说能否通过修改某些参数,强制伺服电机往反方向旋转?请高人指点!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C:
发个故障清除信号给伺服后,看能否反转喽。

楼主:
必须让伺服离开限位开关后,才能把故障信号清除。伺服一直报警,伺服能反转吗?谢谢各位伺服的指点,我试一下!

楼主(2012-07-21):
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师傅指点迷津,以后遇到问题还请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D(2016-05-1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师傅指点迷津,以后遇到问题还请师傅...

怎么做的呀?

网友E(2016-07-18):
怎么解决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