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释线路奇怪现象

楼主(2012-06-14):
       请教各位前辈:一台电磁调速电机失控(停或最高速),经查调速表和测速线圈无问题,励磁线和测速线用一条五芯电缆穿PVC管埋地(表到电机5米),在电机端测测速线圈(接线与拆线,表的插头已拆下)都测得三相电阻平行无对地,在接上线圈时表的插头端也测得三相电阻平行无对地而且阻值大小都一样,对比另一台一样的正常的电机也一样,又拆开线圈用500V揺表测三条测速线都无对地,线与线之间也无短路,三条线分别测过也没有断路,好象都没有问题,后试换三条测速线问题解决。现请各位前辈解释以上的现象,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检查出线路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没用过电磁调速电机,猜应该是测速线断或接错造成速度无反馈或者正反馈了,所以失速了。

网友B:
换过三条测速线。,是不是你的测速线之间存在电磁干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