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物料高度的传感器应选用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2-06-14):
我们有一个料斗,分为两个位置,满位和空位,不知选用什么型号的检测装置合适又经济。物料为细沙石。

网友A:
1、旁啥有多好,俺真不知道

2、压强法料位计料位开关,也木有可动易损部件,也精灵不闹误报,接点也不会胡球得瑟胡球抖,

3、3000个大元,真不知算不算“经济”?

网友B:
只要空位和满位这两个点的物位显示,可以选用点式物位计,价格比较便宜,又能解决问题的可以选择阻旋式物位开关,这种物位计比较可靠,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小。

网友C:
可以在空位和满位时各装上一个检测变换装置,例如红外的探测,我觉得应该就可以

楼主:
有可以参考的型号吗?或者样本

网友D:
用电容式接近开关,KAS-70(80-A24-A-K-NL,两只上下各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