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生产的粉碎系统故障~~

楼主(2012-06-14):
PLC用的是S7-200的,与日立触摸屏连接,粉碎系统中粉碎原料结束后排污阀不打开这样整个粉碎过程程序就停止执行(正常情况是粉碎后排污阀打开同时其他动作停止)手动可以进行,求教大神~~

网友A:
这个是程序做的流程保护吧,你看看输入输出有没有,看看对应的是哪个,一般可以用手工临时搭线消除掉。但是这个肯定有些问题,自己对照原理图查查故障

网友B:
看一下PLC程序,打开排污阀需要什么条件呀。

网友C:
反馈信号没输入。

网友D:
看一下PLC程序,图纸、打开排污阀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E:
软件程序 硬件线路图 阀门执行元件等等...统统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件线路图 阀门执行元件等等...统统检查一遍!

资料不全啊头疼啊~~

楼主: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这个是程序做的流程保护吧,你看看输入输出有没有,看看对应的是哪个,一般可以用手工临时搭线消除掉。但是这个肯定有些问题,自己对照原理图查查故障 内容的回复:

估计是这样的。关键是没原理图啊还得自己总结一下,在慢慢找问题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有输入但是排污阀没有动作啊,就怕这种小问题,很难找

楼主:
对:江苏小鱼关于可能是排污阀的动作条件不满足吧再查查看你是什么啤酒厂滴?同行同行内容的回复:

嗯,我不是做啤酒行业的,只是做自控的

楼主:
对:王者之师------维羞电工关于看一下PLC程序,打开排污阀需要什么条件呀。 内容的回复:

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件线路图 阀门执行元件等等...统统检查一遍!

工作量比较大,感谢关注

网友H:
检查一下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I:
可能是排污阀的动作条件不满足吧

再查查看

你是什么啤酒厂滴?

同行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