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5.4为啥不兼容5.3程序

楼主(2012-06-14):
我现在有台料机程序编的比较繁琐。原来用step75.3监控没问题。现在由于其他原因把编程器上的step7升级到5.4就对原来料机程序监控时慢而且只看到一半,怎么解决???

楼主:
坐等高人~~~~~~~~~~~~~~~~~~~~~~~~~~~~~~

网友A:
step7 软件向下兼容的, 看程序只能看到一半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要不你换一下仿真软件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向下兼容的, 看程序只能看到一半是什么意思?

就是用西门子step75.4在线监控程序只能看到网络上运行程序的一半。

网友D:
我以前也是5.3  现在5.4  但是没出现LZ说的情况,估计是你软件问题

楼主:
对:EastW关于我以前也是5.3  现在5.4  但是没出现LZ说的情况,估计是你软件问题

软件是西门子教的升级,难道也会有问题?

网友D:
对:年轻人要多读书关于回复内容:对:EastW关于我以前也是5.3  现在5.4  但是没出现LZ说的情况,估计是你软件问题 软件是西门子教的升级,难道也会有问题?内容的回复:

建议换台电脑装个STEP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