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C Flexible中读取PLC的时间

楼主(2012-06-14):
RT,我想触摸屏的时间和PLC时间同步,是一致的。我在PLC里调用SFC1,然后建立DB数据块,数据类型DATE_AND_TIME,触摸屏上时间的地址怎么填呢?比如PLC地址是bd53.dbx0.0,触摸屏上也这么写吗,但是这个数据是占8字节的啊。。

我用的是S7300

网友A:
通过变量来显示PLC中的时间是一种方法。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比如,在触摸屏里面设置:与PLC时间保持同步。建议看一下触摸屏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