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全光栅安全继电器控制电路程序

楼主(2012-06-15):
公司每台机都有安全光栅,安全继电器,还有一些门的开关,挡住光栅停止,烽鸣器报警,手动复位.门打开停止,关门自动复位。假如要接PLC要怎么样接,求天梯图,或者I/O图感谢。

http://www.baoyuanqi.com/eshopshow.asp?id=492这是公司的安全继电器

网友A:
把安全光栅的常闭信号和门打开信号接到安全继电器上?用手动复位按钮和门完全关闭信号接到安全继电器的复位触点上。安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可以接入PLC输入点。问题是,lz,安全光栅和安全继电器和PLC有什么关系?搞不懂。。。LZ描述的不够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安全光栅的常闭信号和门打开信号接到安全继电器上?用手动复位按钮和门完全关闭信号接到安全继电器的复位触点上。安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可以接入PLC输入点。问题是,lz,安全光栅和安全继电器和PLC有什么关系?搞不懂。。。LZ描述的不够详细。

楼上说的很对, 一般这么设计的。。。

安全光栅 信号 肯定是先 接入到 安全继电器,然后 再接入PLC

网友C:
安全光栅 信号 可以直接接入PLC

楼主:
对:bonbon002关于把安全光栅的常闭信号和门打开信号接到安全继电器上?用手动复位按钮和门完全关闭信号接到安全继电器的复位触点上。安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可以接入PLC输入点。问题是,lz,安全光栅和安全继电器和PLC有什么关系?搞不懂。。。LZ描述的不够详细。 内容的回复:
PLC有报警信号,求图

网友D:
你可以把安全光栅的输出点接到接到PLC的输入点,这个点一定要和内部的急停程序是一个通道,也就是说当光栅的控制器有输出信号时机床会立即停止。自动和手动复位这个就得看你的程序怎么编辑了,用SET和RST指令就可以实现了。如:LD X1(光栅输出给PLC信号)

      set y10(急停控制输出)

      or x2(开门输入信号)

      ld x3(手动复位信号)

      rst y10

      ori  x2

建议最好不要用自动复位,操作人员确认安全时按下手动复位,这样会更安全。

网友E:
安全光栅和安全继电器种类繁多,接法也有很多种,有单回路的,有双回路的,有延时的,还有好多回路自身需要编程控制的,最好是哪种型号就看哪种接线图。

楼主:
对:bonbon002关于把安全光栅的常闭信号和门打开信号接到安全继电器上?用手动复位按钮和门完全关闭信号接到安全继电器的复位触点上。安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可以接入PLC输入点。问题是,lz,安全光栅和安全继电器和PLC有什么关系?搞不懂。。。LZ描述的不够详细。 内容的回复:

我没写清楚不好意思,在看下吧

网友F:
       将所有的 安全光栅 的信号线串接在一起后 可以直接接入PLC ,给 PLC 一个输入信号,对设置进行控制就行呀,我们也全是 PLIZE 的,连接 300 PLC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将所有的 安全光栅 的信号线串接在一起后 可以直接接入PLC ,给 PLC 一个输入信号,对设置进行控制就行呀,我们也全是 PLIZE 的,连接 300 PLC

我们公司300和200的都有。不过我不太清楚触点的动作,只知道它是一直得电的,通电后K1和K2两个闭合,常闭不知道是不是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太小看不清楚,能过来给我吗,270881739@qq.com谢谢

网友E:
发了两张图纸,注意查收

楼主:
非常感谢。收到了非常感谢。收到了

网友I:
安全方面的线路优先接入硬回路,安全光栅信号应接入pilz等安全继电器的控制端,复位按钮接入到pilz的Y1、Y2,pilz的触点接入到主回路供电。如果PLC要安全光栅的信号,可以取辅助触点信号入PLC。不能自动复位安全继电器,只有确保安全以后手动复位才可以。

网友J:
安全光栅 信号 肯定是先 接入到 安全继电器,然后 再接入PLC

网友K:
我是GOODYEAR的图是没问题,安全光幕连在安全继电器上的如MSR     PILZ 安全继电器输出去PLC

网友L(2019-04-14):
没有说的太清楚,希望大家多多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