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1400通过CH0和丹弗斯变频器MODBUS通信。

楼主(2012-06-15):
请教下。MicroLogix1400通过CH0和丹弗斯FC302变频器5台通过MODBUS协议如何通信?看手册上一头雾水。

网友A:
看手册上一头雾水。

找个中文版的继续看。

网友B:
我用过slc5/05的处理器通过以太网和AB的变频器通讯,比较繁琐不像5000的软件那么直接和简单.如果用Micrologix1400通过MODBUS控制多个AB的变频器通讯会更复杂,但应该可以搞定.如果是丹佛斯我就搞不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