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求救!

楼主(2012-06-15):
上位机是组态王,下位机是s7-200,自今年三月来通讯运行良好,从一个星期前开始,从上位机下发一个命令给下位机,下位机能执行(比方上位机下发1#泵的启动和停止命令,s7-200都能准确执行1#泵的启动和停止),但状态都不能返回到上位机(比方组态王看不到1#泵的状态,其他任何状态都在上位机看不到例如水位等)s7-200也能自动准确的控制泵启动和停止。
1?是不是通讯出了问题?

2?怎么检查?

3?怎么维护?

网友A:
有可能软件出现了BUG,

可以考虑升级软件

网友B:
是否是数据变量连接时定义为只写的问题

网友C:
监控S7-200的特殊寄存器,将故障代码与手册上对照一下、然后向技术支持求救。估计有可能是网线的问题?最好使用屏蔽双绞线,增强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