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InTouch中调用IE浏览器,怎么打开指定页面?

楼主(2012-06-15):
请问在InTouch中调用IE,怎么打开指定页面?

我用如下方法,只能打开IE浏览器,比如我要打开IE浏览器跳转到www.google.com,要怎么做啊?

 StartApp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

网友A:
不太懂哦,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哦,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C:
没做过。

网址作为参数放在后面,试一试,看看好不好?

网友D(2012-07-17):
StartApp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 URL:http://169.254.60.47";

把IP改成你要打开的网址即可。

网友E(2013-10-08):
正确语法:StartApp "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 http://192.168.0.1";

网友F(2018-11-02):
试试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