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ID 如何做

楼主(2012-06-15):
请教,S7-200如何应用PID控制调节阀,如果有应用实例请发至850655692@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用指令向导PID就可以了

网友B:
指令向导里面有PID的做法,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指令向导里面有PID的做法,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D:
给你例子,你也看不懂。

都是急功近利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