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施耐德 twido 系列PLC数据采集及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15):
我是一个新手,最近接到一个项目,要用到TWIDO  plc进行现场电能数据采集,及通讯,哪位大哥能给下这方面的资料呢,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施耐德的PLC,首选MB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通讯就是用个modbus通讯,但是数据采集碰到了点问题,我现场模拟量仪表输出是4-20MA,但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是0-20ma输入,我该怎么办呢?软件怎么修改?再就是数据采集您有没有比较好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现在通讯就是用个modbus通讯,但是数据采集碰到了点问题,我现场模拟量仪表输出是4-20MA,但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是0-20ma输入,我该怎么办呢?软件怎么修改?再就是数据采集您有没有比较好的程序

(收到的数据-819)/4*5

楼主(2012-07-22):
对:≡☆☆☆☆☆≡关于回复内容:对:jidizhanche关于 回复内容:对:云锋关于施耐德的PLC,首选MB通讯了。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现在通讯就是用个modbus通讯,但是数据采集碰到了点问题,我现场模拟量仪表输出是4-20MA,但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是0-20ma输入,我该怎么办呢?软件怎么修改?再就是数据采集您有没有比较好的程序 内容的回复:(收到的数据-819)/4*5 内容的回复:

模拟量输入模块数值可以自定义,我为了提高精度设成0-32000 我该怎么计算呢?还有输入数据不稳定,我想先求平均值,我该用哪个函数呢?再就是%MD %MF %MW 区别?十分感谢

网友C:
(收到的数据-满量程的值/5)/4*5

好像没有现成的函数,得自己想办法。

%MD是双字

%MF是浮点

%MW是单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