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lz PNOZ m1p求助

楼主(2012-06-15):
我司设备因紧急停止按键被误按导致机台断电,上电后安全继电器模块PNOZ报警fault 且profilebus显示PNOZ模块异常,怀疑其程式丢失,chip card内有保存程式,之前没有接触过pilz继电器,请大哥们指导一下小弟如何将程式复位。

系统无法上传图片,说下异常时的指示灯状态:m1p模块上power灯on,fault灯on,输入节点灯正常,输出节点灯均无显示。

网友A:
程序的丢失可能性几乎不可能。好好先好好查线路以及查看安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B:
估计是坏了,更换或是把所有的输出点短接

网友C:
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D:
先检查外围安全检测信号是否满足复位要求,再看看有没有复位信号输入.这些信号都有LED指示的.没有复位信号的,手工加一个试试能不能复位自检.

网友E:
m1p是可编程的安全控制模块,我亲身经历过异常断电程序丢失的情况,下载程序后正常,建议你重新下载程序尝试一下

网友F:
        没有使用过 m1p是可编程的安全控制模块,只用一般的门锁及急停的模块,PLC 报警 你的 PILZ 模块出错的话,那很有可能 是模块程序出错或是模块本身出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坏了,更换或是把所有的输出点短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坏了,更换或是把所有的输出点短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坏了,更换或是把所有的输出点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