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3线制4~20mA传感器与6ES7 3317KF01模块连接如何接线

楼主(2012-06-15):
我现有两个FESTO SMAT-8E-S50-IU-M8位置传感器,接线图如图,需接到6ES7 3317KF01模块上,请问该如何接线?从S7-300产品说明书上看到的接线方式是两线制的,接在I+ M-上,如果是三线制,M-是不是和24VDC的M短接?我现在的接线方式是:

1接24VDC L+

2接AI模块的I+

3接M,同时短接AI模块的M-

请问有无问题?

3不接M有问题吗?

设备安装还没完成,还没上电,所以来咨询一下大侠,请有经验的高手指导指导,谢谢!!

楼主:
现在的接线方式如图,刚检查了一下,AI模块的23端子应为25

楼主:
大侠不在?那只有等上电后自己试试了

网友A:
对 3线制的传感器是这样接的!  当然有模块的话,先试试!

也可以那万用表试试!

网友B:
   就按你说的接线就行啦,上线不行的话再改接线吧

网友C:
按4线制电流接线,1接外部24V+,2接PLC 的 AI+,3接PLC的AI-,同时接AI-接24V的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