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路中光耦器件功能引脚图

楼主(2012-06-15):
应用的维修的角度,掌握一些 光耦 器件的引脚功能,便于测量部分引脚的电压(电平)状态,判断 光耦 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就够了。 光耦 内部,具体是个什么电路,是来不及也无须去管它的。比如单片机电路,重点检测供电、复位、晶振、控制信号、输入信号几个端子的电压(电平)状态,就可以了。对于数字(包括 光耦 合器)电路,一般情况下,知道器件引脚功能,便可根据输入、输出端的逻辑关系,测量判断IC的好坏了。而模拟电路,在变频器电路中,一半是用于处理开关量信号的,如电压比较器等,检测判断上,同数字电路是一样方便的。部分处理模拟信号的模拟电路,可据动、静态电压的明显变化,测其好坏,也不是太难的事。
因而,只要知晓两点,1:IC是个什么类型的芯片,数字或模拟电路?2:引脚功能,该脚为输入、输出或供电脚?便能实施测量了。将变频器常用IC引脚功能图,集中附录于后,就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再去查阅相关的手册了。
一 IGBT驱动光耦:
TLP250 HCPL3120 可直接代换,将输出引脚改动一下,也可与 PC923 相代换。 PC923 PC923 往往配套使用,而A4504和MC33153也是配套使用的,两者组合完成了 PC929 的功能。

二、常用光电耦合器:

4N35 6N139 TLP120

TLP591 A7840(HCPL7840)线性光耦 PC817

光电耦合器用于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内电路,开关电源的电压采样与隔离等,只要是四线端元件,往往可用PC817代换之。线性光耦不能用普通光耦合器代换,最好用原型号器件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