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选型

楼主(2012-06-15):
现有一继电器输出PLC,输出端接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由于输出继电器经常烧坏,考虑在输出端加二极管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该选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在这里向大家求教了。

网友A:
如果是DC24V,用IN4007就可以了。我做的晶本管输出接中间继电器的接IN4007,都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B:
      选择二极管型号的原则:1、二极管正向电流要稍大于电磁阀的工作电流;2、二极管反向耐压要=2~3倍的电磁阀工作电压。如电磁阀导通时电流=0.3A,电磁阀工作电压=24V,你可选电流为0.5~1A,耐压60~100V的二极管都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择二极管型号的原则:1、二极管正向电流要稍大于电磁阀的工作电流;2、二极管反向耐压要=2~3倍的电磁阀工作电压。如电磁阀导通时电流=0.3A,电磁阀工作电压=24V,你可选电流为0.5~1A,耐压60~100V的二极管都可。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受教了,谢谢各位大家的帮助!!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