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风机和高压变频器高手指教

楼主(2012-06-15):
最近给钢铁厂安装了一台下料槽下除尘风机的变频器,上电运行一个月,工厂说风机不能运行,切工频也不好使。说我们安装的设备有问题。

560KW的电机带匹配一台风机,单风机运行,设置2段速运行,一段35赫兹,一段45HZ,运行周期低频4分钟 高频约3分钟,加速时间100 减速时间350

当有单个下料筛运行时低段速运行,当2个下料筛运行时用高段速,这样的设置会给风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例如喘振 或者加减速频繁给风机或电机带来什么影响吗

网友A:
电机烧了吧,这不能单纯就怪你们变频器问题引起的,也可以从其他方面去考虑,比如电机负载怎么样,电机质量怎样,高低速运行对电机是不会有很大影响的,除非超过了额定负载

网友B:
如果工频也不好用,那就和变频器没关系了。电机坏了。

网友C:
楼主说的详细些,变频不能运行是什么意思?报警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切工频也不好使什么意思?运行时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