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选型原则以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2-06-15):
1)继电器线圈使用电源的选择

  一般情况下,在电路设计时大都采用直流电的继电器.也可以根据控制电路的特点来考虑继电器使用电源的种类。其次要考虑继电器所消耗的功率,如果供给继电器线圈的功率较大-而且有足够的地方安装,又对继电器的重量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则可选用一般小型继电器(如JQX一15F):如果设计中供给继电器线圈的功率较小,且所用设备是便携式的,则可选用一般超小型继电器(如JQC--3F)。

(2)继电器额定工作电压的选择

   在使用继电器时,首先要了解继电器所在电路中的丁作电源电压,继电器工作电压应等于这一电压,或者电路电源电压为继电器工作电压的80%,也可以保证继电器正常工作,但千万不能使电路中的电源电压大于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否则容易损坏继电器线圈。

(3)触点容量的选择

   首先应根据继电器所控制的电路特点来确定触点的数量及形式,再以触点控制电路中电流的种类、电压及电流的大小来选择触点容量的大小。触点容量的大小是反映加在触点上的电压合通过触点电流的能力,一般触点的负载不应超过触点的容量。例如~只继屯器的容量标称为DC24/1 0A,那么这只继电器的触点只能工作在直流电压为24V的电路中.通过触点的电流虽大可以到l0A,若超过这一规定,就有可能烧坏触点。

(4)确定继电器的工作时间及释放时间

   应根据实际电路对被控对象工柞的时间要求,选择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和释放时问。也可以在继电器电路中附加电子无器件来加速或延缓继电器的动作及释放时间,以满足不同的要求。

(5)工作环境条件

 a.环境温度与湿度;

 b.继电器需要工作的寿命:

 c.继电器在非固定设备上使用时的加速度人小和运动方向,以及振动时频率和幅位大小。

天正时间继电器的选用原则

(1)用户可根据具体的使用场所和要求来对产品进行适当选型,如延时精度要求.整定误差、数字显示、安装方式、产6占价格等来选择产品类型;

(2)用户所需的实际延时值应与选择的产品最大延时值相吻合,尤其是在选用旋钮(电位器)调整的时间继电器时应特别注意,应避免用长延时的产品对短延时进行控制。www.btone-mro.com

(3)控制电源

   a.使用前应检查当前的电源电压和频率是否与时间继电器的额定电压和频率相符。

   b.允计时间继电器在电源电压85%一l l0%额定屯源电压范围内使用。

   c.如直流产品应按接线圈正确接线,应特别注意其电源极性。

   d.直流产品的电源纹波系数应不大于5%。

   e.产品电源应直接加入而不能通过一定时问逐渐调至额定T作电压,不然会导致产.弘不能正常工作。

   f. 在高温连续通电使用时,应将电源电压工作范围政年95%~l l0%.并且在高温下【长时间处于延时到达会因内部发热而加快电子元器件老化,凶此可考虑与继电器配台使用,避免长时问处于延时到达状态。

g. 继电器如工作在电网波动大,供电质量差.外来浪涌电压高的场合时.应在产品工作电源端增加相应的压敏电阻或RC吸收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