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H电磁流量计调试咨询

楼主(2012-06-15):
我现场有一台E+H电磁流量计,型号是PROline-Promag 50W,现在仪表计量数据与我们理想的数据有些微偏差,我们想自己通过参数调整下测量数据,哪位老师你告知下我该调整哪个参数,看了一遍参数表英文的,大概简单的翻译查了一下参数表,没有找到能改变测量数据的参数。在此拜谢了!!!可以QQ联系我:405897387

网友A:
你要造假?让测量值符合理想值?仪表界的悲哀!!!测不准都是有原因的,重要的是找到原因,而不是让仪表显示我们想要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造假?让测量值符合理想值?仪表界的悲哀!!!

估计是个误会啊

网友C:
智能仪表不是傻瓜式的,有的参数是需要调整的。。。

但也许你只要重新校正一下就行了。。。

楼主:
对:飘来飘去关于你要造假?让测量值符合理想值?仪表界的悲哀!!!测不准都是有原因的,重要的是找到原因,而不是让仪表显示我们想要的值。内容的回复:

与共产党要钱,就得掺点,不然自己就得搭进去了!呵呵呵

网友D:
流量计表头是可以设成中文的 小流量切除了吗

网友E:
有个参数是可调的,但需要高级密码才可以

网友F(2012-07-18):
让测量值符合理想值?仪表界的悲哀!!!测不准都是有原因的,重要的是找到原因,而不是让仪表显示我们想要的值。

    如果你不是真实的偏差,可进行校正或是什么补偿看看

网友G:
偏差多少啊,在流量计的允许误差范围之内吗?

网友H:
先进行有效的流量计校验,还不行加QQ408679117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