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保护和保护调养

楼主(2012-06-15):
1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怎么选定变频器容积?原则上不提议用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若用1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多台电机,请使电机定额容积的全体在变频器的定额输出电流以下并保存10百分之百余量。

2、怎么解决高次谐波问题?二极管整流电路会萌生……5、7、13次……的高次谐波。将导致电流增大、功率因子减退等,这在小功率事情状况下不会对电路导致太大影响,普通无须采取特别处理办法。当电机功率较大时可装上AC或DC电抗容(3百分之百压降左右)。

3、对于变频器输入侧变压器有啥子要求?当安装大容积机器时,请事前明确承认变压器阻抗值,变压器容积是否合宜。额外,在下边3个事情状况下,请在变频器输入侧装上AC电抗器。尤其是小容积变频器和大容积变频器安装在同一地方时要注意以下三点:(1)变压器容积超过500KVA时(2)变压器与变频器之间的距离小于10m时(3)输入电流值大于变频器定额输出电流值时电网电感越小高次谐波电流便会越大,甚至于有可能会引动变频器整流桥毁坏。

楼主:
4、怎么解决电压不公平衡问题?有时候细小的电压不公平衡会引动很严重的电流不公平衡,甚至于萌生缺相。可导致整流桥毁坏,电解电容毁坏(因为脉动电流增大)。假如某一相的电流超过变频器的定额输出电流时,务必装上电抗器。在轻载时显露出来电流不公平衡,不会毁坏机器。

5、对于输入电压撩动有啥子要求?普通输入电压范围相当宽,故基本上能适合国内的不论什么地区。但在安装时必须要事前明确承认输入电压。(1)容许电压范围低值:380V-15百分之百=323V(负载超过限量时,电流增加)高值:460V+10百分之百=506V受接触器惠风扇的抑制(1805kw以上)小于15kw的DC励磁。(2)超过框定的容许电压范围目前限:显露出来欠压尽力照顾(IV),变频器便会停机(约300V)最大限度:显露出来电流通过压尽力照顾(OV),变频器也会停机输入电压超过506V时,OV也尽力照顾不成接触器、风扇等。整流板块的耐压承担有经验为1600V,普通不会因电流通过压毁坏。(3)对于输入电压撩动,日常AVR(稳压)功能会半自动地办公。

楼主:
6、如在输出侧有交流接触器,有啥子注意事情的项目?(1)在运行中请勿断裂再吸合,因会萌生非常大的冲击电流。故有时候变频器有可能会跳闸。(2)发生瞬时停电时,使变频器停机。因在发生极电瞬息间的瞬时停电(0.1秒左右)时,接触器会断裂而变频器不显露出来欠压报警。故在复电时,萌生冲击电流,变频器有可能会过流跳闸。

楼主:
7、对于运用背景有啥子要求?(1)温度:准许四周围温度:-10~40℃(如取下通风壳,可到50℃).变频器内里温度比四周围温度还高10~20℃。安装在柜子里时,必须要注意柜子的大小、变频器的位置、排气风扇的风量。四周围温度越低,变频器生存的年限便会越长。(2)湿润程度:90百分之百以下(无水珠凝固现象)。假如四周围温度忽然减退很容易显露出来水珠凝固现象。线路板接插件局部干燥后,绝缘会减退,有可能引动误动作。(3)导电性尘土、油雾、腐蚀性气体:固然电路基板已防尘防湿处置过,但接插件等接触局部没有办法处置。油雾:主要是风扇受影响腐蚀性气体:主要是铜排、各部件的管脚会腐蚀

网友A:
ACS800F系列以前用过,感觉一般,有时候通讯突然就断了

网友B:
不错的资料,感谢楼主!